求助--实时数据采集的方案和问题——请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2004-09-14):
求助--实时数据采集的方案和问题——请高手多多指教
是做个实时数据采集,想先做个速度不高400k的,但希望可以改进为高速20m以上的
方案是;ad-fifo-SCSI控制器-SCSI硬盘-dsp-usb接口芯片
      采集存储的过程用cpld或fpga做dma控制,存储到硬盘里,需要用数据时由dsp控制usb接口读硬盘数据送到一台计算机中,再做回放的处理。这样平时使用时可以不需要计算机。
问题1:不知道fifo用买fifo芯片好,还是自己做的好,从改进方面看是自己做好,但是用cpld或fpga哪个做,因为还要做dma控制,不清楚
问题2:dma控制是不是就一定不经过dsp,因为想对数据做一点小小的处理。低速400k可能可以不需要dma传输,经过dsp处理下没问题;在高速的情况下,能不能对数据做一点的处理
  方案不好的地方和问题请高手多指点,新手没做过,先谢谢各位的帮忙,有意见请多提

网友:

方案不好。
最好采用:ad+fpga+dsp 或 ad+fpga+pci总线 或 ad + fpga + sdram + pci(或usb)
比如:
http://www.eetop.cn/index-9.php
http://www.eetop.cn/index-15.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