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ST生成的NGC文件

楼主(2004-09-15):
[这个贴子最后由fwang在 2004/09/15 01:07pm 第 2 次编辑]

在网页 http://www.xilinx.com/xlnx/xil_ans_display.jsp?getPagePath=15390 上说
可以用NGC2EDIF将NGC文件翻译成EDIF文件(扩展名为.ndf)
但是这个.ndf文件是不能被修改或是被实现的
它是用于提供给第三方的综合工具进行面积评估和速度优化用的
不知道我上面的理解(或者说是翻译)对不对?
如果我现在有一个综合工具,能不能就用这个.ndf文件进行布局布线
                ~~~~~~~~~承蒙bravelu兄指点,应该是P&R工具

楼主:

是不是因为NGC文件中除了EDIF网表,还有其它的一些设计约束信息
如果仅凭网表的话是不足以进行用户所需要的布局布线的
而实际上这个网表文件还是可以被其它工具进行P&R的

网友:

综合工具本身是不做布局布线工作的。
对于ngc2edif,正如xilinx网站上说的,生成的网表用于第三方综合器进行面积评估或者再加些约束来优化。按照我的理解,xst和第三方综合器是同样的作用,但ngc2edif可以提供给用户利用三方工具的某些xst不具备的优良特性的接口。但所有这些交流还是再map层面上的,和PAR无关。

楼主:

我第一个帖子最后写错了,我要说的是用布局布线工具进行P&R
那依照bravelu兄的意思,这个翻译过来的.ndf文件是不能被用来作布局布线的了?
小弟不才,在做一个简单的布局布线器
网上有个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free软件叫VPR,我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修改的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我得不到合适的网表文件来用我自己的软件作布局布线
我现在的思路是想用XST综合后的网表作为我的输入
然后将P&R的结果和ISE的结果做个比较,证明自己的P&R算法的有效性
不知我如何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呢?
另外,我的整个想法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望大侠们出手指教

网友:

明白老兄的意思了,ndf可否直接用于PAR不太清楚,不过如果fwang兄如果是想试布线器的效率,可以直接做一个项目,以synplify产生的edf为源,分别放到ise和自己做的布线器中,看最后结果。
一点建议,也许并不合适,请自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