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的XC2S200用到3.3v的供电电压吗?

楼主(2004-09-18):
标题:请教xilinx的XC2S200用到3.3v的供电电压吗?

我欲用xilinx的XC2S200芯片做试验,看了半天的datasheet,我觉得它的供电电压只用2.5V
就可以了。但朋友说需用到3.3v。在它的应用中,有用到3.3V电压的地方吗?
另外,XC2S200的最大电流是多大呀?看datasheet看的我糊涂!

请大侠指教我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

具体数据我忘记了,不过提醒一下,一般都有VCCIO和VCCINT两种电压,前者是给管脚供电的,后者是给内核逻辑供电的,所以你朋友说的应该是对的,如果2。5v是核电压,那VCCIO很可能需要3.3V,你到datasheet里面再查查吧。

网友:

用到3.3V电压的。

网友:

3.3v , 2.5v都要用

网友:

2.5和3.3都要

网友:

二楼说得对,外管脚用3。3 内核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