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vhdl中的判断赋值问题

楼主(2004-09-19):
----********************************************************----
--   当数据线AD[31..0]的高8位不为0时,则将这高8位的值附给变量A。  --
--   用vhdl怎么表达呀???                                       --
----********************************************************----

楼主:

我是怎么写的:
   .
   .
   IF AD(31 DOWNTO 24)/="00000000" THEN
      A<=AD(31 DOWNTO 24);
   .
   .
   .
但是仿真时,发现数据上的信号应该是1的位都是X,那这样的赋值语句怎么写啊?
(程序编辑、仿真用的时max plus2)

网友:

X时也会进入赋值啊,而且会生成Latch。
所以还是建议不要直接靠地址来判断,必须有其他确定的相应的控制信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