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 Compiler有命令报出整个设计的全部cell的个数吗?

楼主(2004-09-20):
在DC中我一直没找到报出所有cell个数的命令,想来想去只能自己写script才能得到这个数字,但比较麻烦.是否synopsys已经有写好的script?还是有什么命令?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report_cell 可以么

网友:

我的猜想,不知道行不行的通,明天上班我再试一下,再回复
以下是我的猜想
get_cells -h *
可以得到所有的cell,返回是一个集合(collection),而对collection,synopsys有一些专门的函数,比如remove_from_collection等等,相信synopsys也会提供求出collection中元素个数的函数,不妨在design_vision的tcl命令行输入
man collection,查一查有没有类似length之类求collection元素个数的函数
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hitlzh:
report_cell报不出多个level的cell.
puffen:
get_cells可以收集出来,但把hard macro以及那些子子模块的调用也算进来,不是很准.要一个一个把这些remove掉感觉不大可行.

网友:

俺也想统计DC后的cell
如用了多少dff,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

set DFFCOLLECTION [get_cells -h "@ref==*DFF*"]
echo [sizeof @DFFCOLLECTION]
试试,具体语法你再找找,感觉可以,不过我的问题还是不行

网友:

那就把整个网表flatten,不让它存在任何层次,然后就可以用report_cell了.

楼主:

hitlzh:
确实是个办法,看来也是这样最方便。呵呵,谢谢!!
另外,大家有做过hardmacro吗?假设要做的话怎么生成带power信息的.lib文件?在primetime里好像只能抽出有timing信息的.lib,那power的信息怎么办?

网友(2009-02-09):
使用 all_registers 命令
sizeof_collection [all_registers -edge_triggered]

网友(2024-06-21):
sizeof_collection [get_cells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