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我的设计中时钟输出不稳定?谢谢

楼主(2005-03-04):
我用一个差分时钟经过dcm后,为系统提供主时钟,并且将时钟输出。差分时钟信号良好,但是输出的始终不稳定,用示波器看出重叠。为何?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如果你用得是xilinx的器件,你的差分时钟要经过全局时钟差分管角,输出还需要反馈,示波器重叠,是因为时钟没有锁定阿。所以要反馈时钟,按他的数据手册上接。

网友:

wangkun老兄说的问题我都注意到了,也是这样做的。反馈时钟是在向导中直接用1x输出做的内部反馈。所以很郁闷。

网友:

那你的时钟频率是多少啊,你是用向导做的,还是用原理图,里面有根有个时钟周期的参数,设了吗?

网友:

用向导做的,时钟周期的参数设定了

网友:

可以在查一下Datasheet,看看DCM的输入、输出的时钟频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