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cpld下载)

楼主(2004-09-22):
我用的片子epm7128在下载组合电路时,下载和结果验证都是对的
但是一涉及到时钟信号,下载就出现下面问题“expected data do not match actual device data”还有“error: verify failure:181 errors [2.1%]”.
请问有遇见这中情况的吗?问题处在哪里?望指教!

楼主:

盼有人回答!

网友:

做个简单的时序逻辑也不行吗
是不是软件有问题

楼主:

  一个8位计数器,有个复位信号,
  软件就用maxplus,感觉这么简单的程序软件应该不会有问题!

楼主:

  我的复位信号上电后的电压是2.5v,但是写程序的时候会涉及到if (reset='1')会不会这个“1”与2.5v之间不匹配?
   纯属个人猜想,望指教

网友:

把你的源码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