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DIR 信号可以作为状态机的变量使用吗? (无内容)

楼主(2004-09-24):
(图片)

网友:

那你为什么对这个问题不是很确定? 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认为双向信号有可能不能用在状态机中?

网友:

状态机基本属于封闭逻辑,不知道为什么要双向?顶多也就是把状态机的状态作为输出给其他模块。

楼主:

我想用状态机控制一个双向口的输出状态。

网友:

我想这个不会有什么问题。
因为双向信号可以看成两个分量:signal_in和signal_out。
    assign signal_in = signal_bir;
    assign signal_bir = signal_oe ? signal_out : 1'bz;
所以:无论你是要使用输入分量还是控制输出分量,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