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过程中这个提示信息该如何处理

楼主(2004-10-20):
实现过程中这个提示信息该如何处理

警告信息是这样的:
WARNING:SpeedCalc:42 - Cannot find referenced model "bel_d_min_period".  This
   generally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an inconsistency between versions of the
   speed and device data files.  Please check to ensure that the XILINX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correctly, if the MYXILINX variable is set, make
   sure that it is pointing to patch files that are compatable with the version
   of software that the XILINX variable points to.

这是在用Xilinx6。2i版本的ISE过程中,在在实现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警告信息,而且在
"lace & Route" 前面大了个叹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该如何处理?应该是在那个地方有个设置选项吧,
可是我不知道!

请各位学长指教一下,我不胜感激!

网友:

This warning message may be safely ignored.
The bel_d_min_period was used in Virtex-II devices, but never for the Virtex, Virtex-E, Spartan-II, or Spartan-IIE device families.

楼主:

谢谢斑竹的帮助!
我用的是Spartan-II(XC2S200-5)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