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DRAM控制器的换页操作,急

楼主(2004-09-27):
当需要读写的数据超过SDRAM的一页的时候,我就需要换页。在此之前我要检测是否读写到了页末,如何进行这个检测工作呢?谢谢了

网友:

地址

楼主:

是不是检测行地址发生变化呢?
我觉得换行的时候要重新active,然后才是读写命令,这样读写的数据是不是就不连续了呢.(新行和旧行的数据之间就不连贯了),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主机是不支持等待的,也没有握手信号.

网友:

等待是一定有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allyliao2004/09/27 07:59pm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检测行地址发生变化呢?
我觉得换行的时候要重新active,然后才是读写命令,这样读写的数据是不是就不连续了呢.(新行和旧行的数据之间就不连贯了),这个有什么办法解决吗?主机是不支持等待的,也没有握手信号.

在你的主机和SDRAM之间加一级FIFO,FIFO的深度可以根据主机与SDRAM的工作频率,响应时间等确定。

网友:

写的时候比较好处理,主要是在读的时候
可以增加预取功能

楼主:

谢谢各位:)
还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做这方面的设计时,参考过哪些文献资料呢?

网友:

仔细看看SDRAM的DataSheet,然后大概看看一些参考设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