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综合时约束的作用?

楼主(2004-09-29):
在综合时添加周期约束是不是没有效果啊?
好像只有在布线时这种约束才会体现作用,综合时并不会有对此产生的优化,这种理解对吗?

网友:

不对!

网友:

楼主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那synopsys还不早倒闭啦。

楼主:

可是我加不加约束,好像综合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我只是加了一个周期约束。 看report发现和不加约束的效果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我刚接触约束,请各位指教

网友:

两种可能:1.你的约束没加对,约束没起作用。 2.你的约束很容易达到,可能因为你的设计很简单,逻辑级数很少。

网友:

我觉得加不加时钟约束看report应该肯定会有有些地方不同的。至少slack会不同。

楼主:

:(
我的设计很简单,一个简单的计数器,但是约束不是很容易达到,slack变成负的了,约束没有达到,可是给的其他数据都是一样的:(
我加的是300MHZ的周期约束,8位的加法器。就是想看有没有变化,结果slack变负了,其他没有变

楼主:

是不是因为太简单了,没有优化的可能了?:(

网友:

1. 看你是用什么工艺的了,还是FPGA?300M的8位加法也不是那么好实现的,特别是在FPGA里就更不容易。
2. 看你的synthesis工具有没有好的加法算法。如果你自己写的加法器算法,基本没有优化的余地。

网友:

另外如果是记数器,建议不要用加法器实现,自己写一个记数器逻辑性能比较快。

网友:

在FPGA里很可能是这种原因:
采用综合工具直接综合时,FPGA的计数器基本上是一种固定结构,由专用进位链完成,结构固定(LUT+MUX),布线也是固定的。所以你无论怎样加约束,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方法:(1)根据你的设计要求,采用特殊结构的逻辑形式,这种计数器只是逻辑意义上的计数器;(2)自己利用FPGA中的底层资源设计计数器的结构(这种方法对FPGA使用者来讲,基本上很难)。
或者你可以向FPGA厂商咨询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现成的core。

楼主:

谢谢各位了,其实我主要是想看看约束后的效果,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代码很简单,基本就是
if (cnt==8'hff)
cnt<=8'h00;
else
cnt<=cnt+1;
所以我想是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优化的可能性了所以才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