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载问题,高手救命!!!

楼主(2004-09-29):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wting在 2004/09/29 09:01pm 第 1 次编辑]

我的器件是ACEX1K50QC208,软件是QUARTUS2,用被动串行下载方式。
下载程序时,出现这句话:
Unable to reset device before configuration
这是那里的问题啊???????????????????????

楼主:

我刚才有下载了一下,这次它说:
Device did not accept configuration data (after 1 bits sent)
Device number 1 failed to configure in passive serial chain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owting2004/09/29 09:05pm 发表的内容:
我刚才有下载了一下,这次它说:
Device did not accept configuration data (after 1 bits sent)
Device number 1 failed to configure in passive serial chain

"passive serial chain"-表明存在两个或以上AKTERA器件。会不会实际只有一个器件而出错?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wting在 2004/09/30 11:53am 第 2 次编辑]

上次是我电源接反了,改过来以后没有这句话了。但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下载到百分之34时屏幕全黑了,死机了!!!(我的电源通过一个PCI接口来自计算机)
是只有一个器件,我的CE接地了,CEO作为I/O口了,cs也作为I/O口了,下载电缆是BitBlaster。
问题出在那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