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ule sim &&quartus

楼主(2004-09-30):
救命呀!
    编了一个程序,在quartus下进行了布线后的仿真,结果正确,但在module sim 下,利用quartus产生的.vo,.sdo文件进行仿真,输出结果为零。请问各位高手,如何是好?
不胜感激

网友:

原因要具体分析才知道,后仿真不正确可以先看看是不是开头复位没有做好引起的不定态,前仿真时信号的初始态可以在代码中给出,经过布线后的模型就没有了。

楼主:

我在仿真文件中,置了两个周期的reset信号,不知够用吗?
还有,综合后的仿真就是错误的,再次向兄弟姐妹们求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