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PCI卡就死机,向大家请教,并祝大家节日快乐!谢谢

楼主(2004-10-02):
各位节日快乐!
我碰到的问题是这样的!
两块PCI卡都是我自己采用FPGA写的PCI核,两块卡在一起工作时加载WIN2000时,图形界面进度条走到一半(键盘灯亮过以后)就死了,在DELL机子上和另外一种兼容机上出现这种情况,而在另外一种兼容机上就能正常通过并能正常工作。在死机的这两种机子上,即使我不安装驱动我死机(即用一台从没有插过这两种卡的机子);如果WIN2000选择安全模式就能通过,也能将驱动加载并能正常工作。同时我使用自己做的一种卡与别的公司提供的卡在一起能正常工作。
我怀疑是我自己做的PCI核的问题,但不能确定是哪个信号造成的,不知各位有什么意见?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啊?拜托各位了。

网友:

中断。

楼主:

谢谢秦俑!应该是中断的问题,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到底出在哪?
我联系了主板厂商,在他们的帮助下发现在关闭系统为PCI卡自动分配资源后,系统能正常启动,这样来看应该是两块卡申请资源时有了冲突(,估计是中断向量的冲突,因为在安全模式下可以看到BIOS为两块卡分配的IO资源与中断资源)。据他讲,应该是在AMI BIOS的主板上都存在这个问题,请问各位,AMI与AWORD BIOS在分配资源有什么不同,我的PCI核应该做怎样的修改?谢谢!

楼主:

配置空间寄存器的值:
第一块卡:
Bus 02h : Device 02h : Function 00h
================================================================================
Vendor ID                     : 1172h (Altera Corp)
Device ID                     : B252h (Unknown)
Revision ID                   : 01h

Base class code               : EFh (Unknown)
Sub-class code                : 00h (Unknown)
Programming interface         : 00h (Unknown)

Header Type                   : 00h (Device, Single)
Built-In Self-Test            : No
Location                      : PCI Slot 2

--------------------------------------------------------------------------------
BAR Type    Base        Limit       Size      Comments
--------------------------------------------------------------------------------
0  I/O   0000CC00h   0000CC0Fh   00000010h   16  B

Interrupt Line Register       : IRQ 11 (0Bh)
Interrupt Pin                 : INTA
System Interrupt Vector       : INT 147 (93h)
Routed via I/O APIC           : ID=2 at FEC00000h

Device Configuration
================================================================================

Command register              : 01h
--------------------------------------------------------------------------------
I/O space access              : Enabled
Memory space access           : Disabled
Bus master                    : Disabled
Special cycles operations     : Disabled
Memory write and Invalidate   : Disabled
VGA palette snoop             : Disabled
Parity error response         : Disabled
Wait cycle control   (PCI 2.2): Disabled
System error line #SERR       : Disabled
Fast back-to-back transaction : Disabled
Interrupt Disable    (PCI 2.3): Disabled

Device Status Register        : 0400h
--------------------------------------------------------------------------------
Interrupt Status     (PCI 2.3): No
Capabilities List             : No
Capable of running at 66MHz   : No
UDF supported                 : No
Fast back-to-back Capable     : No
Data parity error detected    : No
Device select timing          : Slow
Signalled Target Abort        : No
Received Target Abort         : No
Received Master Abort         : No
Signalled System Error        : No
Detected parity error         : No
Cache Line Size               : not specified
Latency Timer                 : not specified

Device has no major requirements for the settings
of Latency Timer
第二块卡:
Bus 02h : Device 03h : Function 00h
================================================================================
Vendor ID                     : 1172h (Altera Corp)
Device ID                     : B102h (Unknown)
Revision ID                   : 01h

Base class code               : 00h (Unknown PCI Device)
Sub-class code                : EFh (Unknown)
Programming interface         : 00h (Unknown)

Header Type                   : 00h (Device, Single)
Built-In Self-Test            : No
Location                      : PCI Slot 3

--------------------------------------------------------------------------------
BAR Type    Base        Limit       Size      Comments
--------------------------------------------------------------------------------
0  I/O   0000C800h   0000C81Fh   00000020h   32  B

Interrupt Line Register       : IRQ 3
Interrupt Pin                 : INTA
System Interrupt Vector       : INT 163 (A3h)
Routed via I/O APIC           : ID=2 at FEC00000h

Device Configuration
================================================================================

Command register              : 01h
--------------------------------------------------------------------------------
I/O space access              : Enabled
Memory space access           : Disabled
Bus master                    : Disabled
Special cycles operations     : Disabled
Memory write and Invalidate   : Disabled
VGA palette snoop             : Disabled
Parity error response         : Disabled
Wait cycle control   (PCI 2.2): Disabled
System error line #SERR       : Disabled
Fast back-to-back transaction : Disabled
Interrupt Disable    (PCI 2.3): Disabled

Device Status Register        : 0400h
--------------------------------------------------------------------------------
Interrupt Status     (PCI 2.3): No
Capabilities List             : No
Capable of running at 66MHz   : No
UDF supported                 : No
Fast back-to-back Capable     : No
Data parity error detected    : No
Device select timing          : Slow
Signalled Target Abort        : No
Received Target Abort         : No
Received Master Abort         : No
Signalled System Error        : No
Detected parity error         : No
Cache Line Size               : not specified
Latency Timer                 : not specified

Device has no major requirements for the settings
of Latency Timer

在机器在开机过程中DOWN机以后,我通过网络上别的机子的事件查看器访问本机时发现能启动,这是启动后用PCI SCOPE记录下的配置空间寄存器的值,请大家看看,帮助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另外,这是将PCI卡分别插在SLOT2和SLOT3插槽上的情况,如果插在SLOT1和SLOT3插槽上与这种情况的区别在于SLOT1插槽上的卡System Interrupt Vector的值为    : INT 255 (FFH MASK INT)

楼主:

神啊,就就我!
版主,就就我!

楼主:

补充一点,在LINUX系统下能正常启动。

网友:

会不会驱动有问题

楼主:

谢谢atuhappy,不是驱动的问题,新装的2000系统,还没有安装卡的驱动。
另外,问题已经基本清楚,应该是ACPI问题,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可能与电源管理有关系,我查了一下可能与PCI有关的ACPI,然后修改了BIOS里面的ACPI选项,并在WIN2000系统中设备管理器中将计算机由"ACPI UNIPROCESSER"修改为"STANDERD PC",修改后机器能正常启动。这样问题就算找到了,应该是我写的PCI CORE与ACPI不兼容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但现在不清楚ACPI与PCI哪儿有什么关系?请各位继续指教!不胜感激!
    谢谢!
快乐!

网友:

IDSEL 的逻辑估计有问题,仔细看一下PCI规范的附件

楼主:

坛主,我看了PCI2.2规范的附件,没有发现IDSEL信号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啊,请您给指导一下吧,问题可能出在哪?

楼主: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