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与死机

楼主(2004-10-08):
我做的是一个pci卡,要用cpld做cpi的接口,但是程序下到一半的时候机器
就死了,键盘鼠标都用不了,高手们给分析一下原因吧,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这两者有必然联系吗
如果经常在这个时候死机,可能cpld的设计有问题,在下载过程中,cpld的pin上产生了一些错误的信号,使pci接口认为有pci的信号

楼主:

是我自己编的接口程序,本来想下到cpld里边调试一下,但是程序下到56%时就会死机,每次都是这样。没有完全下载到里面,程序不会运行吧?有人说可能是驱动出了问题,我也是满头雾水,驱动程序不懂,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调通?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

如果是cpld
先下载好,再插入pci槽

楼主:

嗨!版主不行啊,我用的是Altera的ACEX系列的芯片,是SRAM工艺的,叫法虽然是cpld实质上相当于Xilinx的fpga。
版主softice(驱动调试工具)会用吗,用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

建议你查一下CPLD上控制信号有没有上拉或下拉,在没有下载成功的情况下,有可能该CPLD的输出为高阻。

网友:

高阻还好办,就怕接口芯片认为有信号导致一些动作
softice教材网上有很多的

网友:

Softice命令解释

网友: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4/10/08 01:08pm 发表的内容:
高阻还好办,就怕接口芯片认为有信号导致一些动作
softice教材网上有很多的

所以要对控制信号进行上拉或下拉啊,在FPGA还没有下载完成就在IO信号上有有效电平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wting在 2004/10/08 07:57pm 第 1 次编辑]

先谢谢两位版主!!!
我刚才看了一些资料,重装了一下ByteBlasterMV下载线的驱动。又下载了一次,这次出现了下面的这句话(同样的话共有11句):
Error: Database file D:/quartus/a/target/db/TARGET.cmp.hdb corrupted. Database error: unknown compression method
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的Quartus有问题?
这个卡不插在计算机的pci插槽上,能正常下载,一插到计算机上就不行了。这说明控制信号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ByteBlasterMV的驱动加载了吗?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wting在 2004/10/08 10:03pm 第 1 次编辑]

加载了。
师兄说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在下载时硬件总是向驱动发中断,用softice怎么观察驱动程序?刚才看了atuhappy版主的资料,但还是不会用。我现在挺着急,板子作出来好几天了,但总是出问题,版主或那位仁兄给指点一下看驱动的问题吧?再有就是可能程序编的有问题(编译时warning很多),或者是Qutarus有问题,要不怎么会说:TARGET.cmp.hdb corrupted. Database error: unknown compression method
(TARGET是我的文件名,db是自动生成的一个文件夹,TARGET.cmp.hdb 是该文件内的一个文件)

网友:

这个卡不插在计算机的pci插槽上,能正常下载,一插到计算机上就不行了。
用叹息的方法试一下

楼主:

下面引用由一声叹息2004/10/08 12:53pm 发表的内容:
建议你查一下CPLD上控制信号有没有上拉或下拉,在没有下载成功的情况下,有可能该CPLD的输出为高阻。

控制信号线指的是哪些?CE、CEO、CS、RS、DATA[7..0]是这些吗?

网友:

不是,是指PCI总线上的控制信号。

楼主:

我的pci卡上的控制信号没有上拉也没有下拉,那可能是这的问题了。我是参照师兄的一个pci板(有pcb图)和一个声卡、一个网卡(均无pcb图)画的,也没看见有上拉和下拉,所以我就没多想。
叹息兄我能不能把我的pcb图发给你,你帮我看一下,行不?(在线等)

网友:

这个还要看主控板上的信号是否有上拉或下拉。
看PCB图,我就没有这个时间了,不好意思。

楼主:

没关系,叹息兄已经帮了不少忙,我已经非常感谢了,谢谢!!!

楼主:

好像是我的程序问题,我又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程序,将pci的输入信号接入但是什么也不作,输出信号全置为无效。一下,竟然可以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wting在 2004/10/09 05:33pm 第 1 次编辑]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4/10/08 11:22am 发表的内容:
这两者有必然联系吗
如果经常在这个时候死机,可能cpld的设计有问题,在下载过程中,cpld的pin上产生了一些错误的信号,使pci接口认为有pci的信号

呵呵...真被atuhappy版主说着了,现在程序可以下载了!!!谢谢atuhappy斑竹、一声叹息和shadow,非常感谢!!!

网友:

呵呵,俺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