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开发板的原理!

楼主(2004-10-08):
今天老板让跳一个程序,以前只是写程序,没有实际上板子调过。
板子是公司自己做的,只有一个原理图,没有说明书,看不懂都是什么作用。
特别是板子上一个xc2s50,一个xc95144,之间还没有联接。实在看不懂原理。
哪位达人给简单讲一下,或推荐个文档看看?  我现在不会用板子:(555

网友:

你们老板总不至于连板子是做什么的都不告诉你吧?

网友:

应该是一般的仿真板吧?首先应该是电缆的问题,一般用jtag。再就是仿真软件的使用,还有就是具体的硬件调试,你要根据仿真的情况来具体跳线仿真。ok我就知道这么点了。

楼主:

老板就给个原理图,是他们自己做的,pci版,原来是做视频处理的,让我利用上面的剩余的资源做个小程序。
一个xc2s100,连着一个xc9500144,好像还有一个配置芯片吧!
有jtag。
具体下载到芯片中是要用jtag吧?
因为没接触过这种东西,只是写代码,所以不会用:(
谁用过类似的板子,给说个你们操作的流程,大体讲讲就好,主要是下载的步骤。谢谢大家了。我在看xilinx的datasheet,老板催得急,公司忙,没人教我:(

网友:

xc95144是配置xc2s100用的,应该还有个flash,或是e2prom,这些你应该看datasheet讲配置的chapter,jtag是把配置下载到cpld中用的吧,fpga的下载通过下载线或cpld+flash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