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用ise进行place and route 时是用floorplan加约束,还是自动进行呢

楼主(2004-10-09):
xilinx的管脚锁定挺麻烦的啊
大家作电路时是不是先搞定fpga的设计,锁定管脚以后才开始其他电路的布局啊?
以前只是用软件模拟,现在画板子了,请大家多多帮忙啊!

网友:

我们一般是印制板与FPGA同时进行,管脚锁定在FPGA详细设计前完成,一般由板级工程师根据完成,当然芯片工程师需要提出需要特别处理的管脚。
Xilinx的管脚锁定并不麻烦呀,编辑UCF就可以了。

楼主:

怎样编辑呢,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以前只用过altera的器件
ucf在floorplanner中能编辑吗

网友:

User Constraints--Assign Package Pins--
打开后,选择I/O pins,直接将list下的端口拖至右边封装的相应管脚上即可

网友:

直接用文本编辑器编辑: NET "pin_name" LOC = "LOCATION";

网友:

据说xilinx的pace工具对于锁定管脚很方便,可以用鼠标拖的,不过我现在也是用的叹息同样方法。:)

网友:

如果是用鼠标拖动的话,其实也可以采用Amplify,非常方便。只是对我来说,很少有这种需求,

网友:

Amplify不是贵吗,呵呵,用鼠标拖的一个好处就是很容易知道管脚所在的bank以及物理位置,有时候还是有用的。

网友(2013-05-07):
添加uc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