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5中的Dracula如何用?

楼主(2004-10-10):
我想做LVS,但在IC5中的icfb、icca等都找不到相关的命令,Dracula到底该如何用,大虾出招吧

楼主:

用过Dracula的大侠们出手吧

网友:

Dracula没有直接继承到icfb中,需要在外面调用。

楼主:

那如何调用呢,都有什么步骤?

网友(2004-12-30):

如果你有foundry的PDK,可以参考一下,里边说得很清楚,不过使用之前,先用which PDRACULA看看你的PATH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2007-06-19):
使用dracula的步骤

使用 dracula 做lvs的步骤:
先键入LOGLVS
:cir 网表名
:con 单元名
:x
PDRACULA
/g 规则文件
/f

jxrun.com

进入ICFB 打开版图编辑器 在工具中选择dracula interface 然后在lvs菜单中 选择setup键入刚才做lvs的目录就可以了

呵呵 是不是很简单

网友(2008-06-29):
楼上说的真哈,简单明了,
还很详细……

网友(2012-03-29):
楼上回答的很详细,你回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