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quartus2 4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4-10-10):
在我的工程中有一个package文件,是一个单独的.vhd文件
然后有几个.vhd文件要使用package.vhd中定义的常量和函数
但是quartus似乎不支持work库啊
我是这样使用package的
library work;
use work.package.all;
结果compile时出错
说里面的常量和函数没有声明
各位大虾怎么办啊

网友:

work库不用声明,它是一个临时得库,你编译的程序都会再里面留下信息,你要是用到得程序中说得使用work库,你就编译一下,就行了。

楼主:

我是新建了一个工程,然后添加进了package.vhd
结果说找不到entity啊
大虾能把详细步骤说一下吗
以前只搞过单独的vhd文件

网友:

在quartus中你是怎么添加的?不能像在max plus中那样添加!

楼主:

就是add file啊
大虾是怎样做的呢

网友:

你可以把顶层文件和子文件考到一个目录下,然后建个工程,加入子文件,在quartus2中将子文件分别编译一下,通过后再编译顶层文件,如果程序编写得没有问题,就应该行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大虾请自己编一下,一个是单独的package的文件
一个是调用它的vhd文件,上边的方法是不行的啊

网友:

方法是:新建一个工程,然后在添加文件时将这个PACKAGE文件放在第一个位置,这样编译时候就会先编译它,问题应该就没了。试试看

网友:

bud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