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out型信号问题

楼主(2004-10-12):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wting在 2004/10/12 09:50pm 第 1 次编辑]

我定义数据线AD为inout型,但是仿真时数据线的信号居然是不定的,如果将数据线分开为两部分in型和out型,仿真结果就对了,inout型数据线怎么用啊???
这是仿真软件的事还是程序写的有问题?(仿真软件是Quartus2)

网友:

查一下以前的帖子
讲了如何使用inout

楼主:

我的程序代码如下:
        .
        .
ad:inout 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
        .
        .
process(clk,reset)
begin
if reset='0' then
   ad_out<="101";
elsif clk='1' and clk'event then
   if ce='0' then
      ad_in<=ad;
   elsif ce='1' then
      ad<=ad_out;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这是我写的测试inout型信号的程序,在仿真图中发现,ad总线只是相当于out型,这句ad<=ad_out功能实现了,这句ad_in<=ad没有起作用。我分为两个进程,但还是不行,应该怎么办啊?

楼主:

总线的inout型应该是很平常的类型啊,为什么在使用中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在实际电路中,是不应该这样的呀!

楼主:

版主我的网络很慢,能不能再讲一下?谢谢了先!!!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bus is
port(datab:in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in: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out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rd:in std_logic;
     ce:in std_logic);
end tbus;
architecture a_tbus of tbus is
begin
datab<=din when ce='0' and rd='0' else (others=>'1');
dout<=datab when ce='0' and rd='1' else (others=>'1');
end a_tbus;
上面的这段程序在max plus2 中编译可以通过,仿真时在datab【in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上信号是不确定的。
如果用modelsim仿真可以得到正确地结果
到底是程序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在verilog中,要设定控制信号,如:
inout   [5:0] a;
input         c;
reg     [5:0] out;
assign   a=c?out:8'bz;
always @(...)
out=a;
VHDL不清楚。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wting在 2004/10/13 09:17pm 第 1 次编辑]

我查到了inout port的架构图,是有输入控制信号和输出控制信号,但是不知道怎么用,也没找到例程,我想也应该有控制信号,但我上面引用的程序却没用控制信号。郁闷!!!

楼主: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帮帮忙吧!!!
pci的数据引线是inout型的,就32根,我用状态机,不行;用控制信号,还是不行。程序就差这了,这个inout型到底怎么用啊,前面的帖子搜过了,都不适合我。各位帮帮忙吧???呜呜呜....呜呜呜.....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bus is
port(datab:in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in: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dout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rd:in std_logic;
    ce:in std_logic);
end tbus;
architecture a_tbus of tbus is
begin
datab<=din when ce='0' and rd='0' else (others=>'z');          //改为z
dout<=datab when ce='0' and rd='1' else (others=>'1');
end a_tbus;

网友:

datab是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型的,赋值语句(others=>'z');编译不过去呀???????????????????????????????

楼主:

行了,呵呵...原来得用大写!!!
atuhappy版主真不知道怎么谢你!!!!!!!!!

网友:

可以了就好

网友:

   inout使用的时候需要设置成3态(高阻),否则无法做双向口。另外inout能做一种可读回值的输出口用。查电路图的时候应该带有bufe这个东西,否则就不是inout了。

楼主:

我将inout型信号放入进程中,根据状态机将1,0,Z附给inout型信号,编译时会出现警告说信号类型应该转换(用quartus),如果用max plus就会出现错误。这个inout信号还是没有征服,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