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通无源晶振的输出幅值是多少?

楼主(2004-10-13):
电脑主板上的14.31818的晶振,把晶振直接接到xc2s100上,根本检测不到信号:(
因为没有示波器,所以不知道晶振的输出是多少。有经验的能不能告诉一下啊?
如果幅度太小的话,怎么接到fpga上呢?一定要用3级管吗?

网友:

我想至少也有3。3v吧
pc电源最小的是3。3v

网友(2015-05-22):
回复 楼主:

    1.5-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