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install the spw in the spw in the linux

楼主(2004-10-25):
里面有setup.sh
怎么办
才安装啊
有没什么方法啊

网友:

应该是在linux里输入setup.sh+回车。
看一下安装说明嘛,

楼主:

是在 终点命令行里吗

网友:

应该是的

楼主:

我在装SOC跟SPW都不行
我在他们的目录下
用LS
能看到SETUP.SH
在命令行里输入SETUP.SH+ENTER
没什么反应
是不是linux7.2 少什么东西啊---RPM
急人的

网友:

试一试键入 ./setup.sh  或 sh setup.sh

楼主:

do you know the magma
I have the versioin 4.2
I install the soft
but I can not open the gui plat
so can you tell the detail step
and it need to install the flexlm
I do not know how to install the flexlm

网友(2004-12-29):

看看有没有执行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