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FPGA芯片的接口如何设计?

楼主(2004-10-14):
这个FPGA芯片的接口如何设计?
各位高人:
我设计的FPGA芯片的需要这样两组信号:一组是芯片要处理的数据信号,
另一组是给芯片送的命令数据。这两组数据是走同一组连线,还是分别
走两组信号线?分别走线是不是设计简单一些?
请高人给一些意见吧!
谢谢相助!我不胜感激!

网友:

分开走线好一点,控制信号在上下,数据信号在左右,fpga的设计能达到的频率可能更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