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是一个标准,那么是不是所有的jtag仿真线都是一样的啊?

楼主(2004-10-14):
rt
最近要昨一个jtag仿真线,不知道网上的那些电路图是不是可以?

网友:

是指那条下载线吗
各个公司的可能不同,你可以比较一下,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我觉得从理论上讲,下载线可以做成一样的。
但那些原理图就不能通用了,因为各个厂商执行的JTAG指令很可能不一样,相应的编码/译码电路也会不一样。
没有研究过,自己瞎琢磨的,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不一样的话就要看协议了:)
不过看网上的几个原理图都是一样的:)

网友:

就是并口通信线,可以借见一下arm的spp模式的下载图,网上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