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描述的CLA的性能问题

楼主(2004-10-15):
描述了一个32位CLA,综合后和普通加法器性能几乎一样.郁闷ing......
所用FOUNDRY库无DesignWare中的CLA,请问怎么办才能进一步提高性能?

网友:

超前进位加法器?
普通加法器在综合时也是使用了很好的算法的

楼主:

那是否要达到更高的性能,必须采用Foundry的专门IP呢?

网友:

如果不用付费,就用Foundry的专门IP不是很好吗
我认为不见得性能是最好的
只不过CLA算法太通用了,用更先进的算法试试,我觉得要比Foundry的专门IP快

网友:

要达到更高的性能,必须定制

楼主:

是啊,必须付费才能得到FOUNDRY的IP,而公司现在仅买了一般的库,CLA库没有.
你所说的其它先进算法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你可以到网上搜一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