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arameter在Simulate Post-Place Route Verilog时不能用

楼主(2004-10-22):
为什么parameter在Simulate Post-Place & Route Verilog仿真时不能用

各位高人:
================================
我用的verilog是在ISE6.2i环境,仿真用的是Modelsim工具。我编的程序中含有parameter语句,这个语句是这样的:
      parameter s0='d0, s1='d1, s2='d2;
在综合和做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仿真时没有错误,结果也是对的。

但是这个程序在做Simulate Post-Place & Route Verilog Model仿真时,在modelsim主窗口中总是出错,错误信息是这样的:
# Loading work.glbl
# ** Error: (vsim-3043) Test_Test_Modelsim.timesim_tfw(30):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s0' in UUT.s0.
#         Region: /Test_Test_Modelsim
# ** Error: (vsim-3043) Test_Test_Modelsim.timesim_tfw(31):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s1' in UUT.s1.
#         Region: /Test_Test_Modelsim
# ** Error: (vsim-3043) Test_Test_Modelsim.timesim_tfw(32):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s2' in UUT.s2.
#         Region: /Test_Test_Modelsim
# Error loading design
=====================
请学长们指教!

网友:

我还是觉得并不是parameter本身不能在后仿真中用,但有一点是和前仿真不同的,就是后仿真中S0,S1,S2等几个参数是会被洗掉,就是说这几个参数相当于没用定义,如果你在引用这个模块时如果想重新更改这几个参数值就会出错。

网友:

parameters are no longer available after synthesis, which shall have been "instantiated" during the elaboration of synthe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