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elsim中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4-10-24):
请教Modelsim中后仿真的问题

各位高人:
========================
我是在ISE6.2中编的代码,在ISE中直接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的。
对于前仿真,我是在ise中直接运行"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就可以看到波形了,以后如果修改了源代码,编译、综合完之后,(Modelsim还没关掉)只要在ModelSim主窗口用上下箭头键找到do *****.fdo 命令就可以看到修改以后的仿真波形了。这主要是避免每次都重新启动Modelsim的所占用的时间和麻烦。
但是对于后仿真,我用同样的办法,运行Simulate Post-Place & Route Verilog Model后,以后在Modelsim中调用do ****.tdo命令运行,但是波形丝毫没有变化。我想请教各位高人这一步你们是怎么做的?我愿洗耳恭听,只要不用每次重启Modelsim就行!

==========================
请高人指教!我不胜感激!

网友:

仿真的源文件对吗

楼主:

我的源文件没有问题呀?

网友:

执行的文件对么?我的意思,可能已不再是执行.fdo文件了吧。
建议先关掉modelsim,执行后仿真,然后在modelsim GUI界面命令行下通过方向键(具体方向不记得)查看所执行的命令,下次就可以不用关闭modelsim而直接执行了!F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