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设计PCI9052和FPGA的接口

楼主(2004-10-26):
请教如何设计PCI9052和FPGA的接口
各位高人:
========================
我着急要设计pci9052和xilinx_FPGA之间的接口,现在我的PCI卡已经做完了,是5V的PCI9052的板子。xilinx的FPGA板子我也做完了,它的I/O是3.3V的,这两部分现在工作都正常。
9052和xilinxFPGA的datasheet都是很多很多的,我一时也看不出头绪来,老板催的急,我没办法,只得请教各位!
我想请教各位,在5v的PCI9052和3.3vI/O的FPGA之间数据连接的时候能否直接连接,就是PCI9052的数据线和FPGA的I/O引脚直接连接,不知这样行不行?
==========================
请高人指教!我不胜感激!

网友(2004-12-18):

9052可以用3.3V的I/O引脚啊,有两种选择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用5V的,我也是用5V的,因为我要用它带动光藕,可是我用的DSP芯片也是3.3V的,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有问题可以请教你吗?小妹这里谢过了

网友:

看一下PCI9052的数据线和FPGA的I/O引脚的电压承受能力
一般是可以直接相连的

网友:

可以互联,FPGA引脚类型需要配置。

网友:

9052好像是5V的,9054是3。3V的
但直接连一般也没事

网友:

各位兄弟:
请帮忙!
我想在9052的Multiplexed Mode下进行32位读写,除了LAD[31:0]外,还应连接哪些管脚?剩余管教怎么处理?请各位兄弟提个建议!
谢谢!!!一定给分!!!!

网友:

数据手册上有很明显的记录,,哪种模式用哪些引脚,,功能是什么,,时序什么样子,,一切以数据手册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