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怎么统计程序最后所用的门数啊?---请指教

楼主(2004-10-28):
在工具找来找去就是没找到最后程序所用门数的数据:(
请帮忙:)

网友:

在Map Report和Place&Route Report里有资源利用报告,这里面提供的信息已经足够了,包括LUT、FF、DCM、IO、BlockRAM等。我认为如果你想得到确定的门数目基本上很难,而且对FPGA来讲,也没有意义。

楼主:

谢谢:)
我想对于FPGA来讲,说用到了多少LUT比较确切。

网友:

衡量FPGA的利用率可以看两个指标:LUT的利用率、FF的利用率。另外还可以将Slice的利用率作为参考,因为Slice的利用率直接与Map过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