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7000A系列供电

楼主(2004-10-29):
能不能VCCINT-3.3V
      VCCIO -5.0V
这样可以吗?

网友:

不可以

楼主:

不是说可以接不同的电源吗?

楼主:

那可以和5V的器件引脚直接接在一起吗?

网友:

能不能VCCINT-3.3V
     VCCIO -5.0V
这样可以吗?
没看懂
是正3.3还是负3.3?

楼主:

正3.3V

网友:

那就可以这样接

楼主:

我在FPGA.COM.CN上看到咋是这样啊
VCCINT 3.3V
VCCIO  2.5V
他咋没有说5V的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