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XC3S400 的1.2v电源如何解决

楼主(2004-11-01):
各位高人:
========================
我用xilinx的XC3S400芯片,需要用到1.2v的内核供电电压,不知各位高人用的什么器件,简单易行!
我别的器件没有找到,打算用LM1117可调整的一种,把它的电压调到最低1.25V,我想这样凑合者用应该没有问题吧?
==========================
请高人指教!我不胜感激!

Right here waiting!

网友:

去maxim看看DC/DC

网友:

Xilinx Start Kit 是用 Fairchild FAN1112
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