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SIM 6.0SE LICENSE

楼主(2004-11-02):
如何获得MODELSIM 6.0SE LICENSE,请赐教!

网友:

这有

网友(2005-01-18):

好像无法用

网友:

可以用,不过注意要在使用软件的机器上运行。并且设置好生成后的lic路径。

网友:

我试了下
Unable to checkout a viewer license necessay for use of the modelsim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然后就关掉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

需要修改添加系统变量
我用的时候,把synplify7.7弄的不好使了
删了 就好了

网友(2006-10-07):
有用,,你设置环境变量

网友:
考,我的机器里面装了N个LIS文件了,各不相同,结果每次有好几个软件不能用

网友(2009-01-28):
GUI problem

GUI is can't run !

Could someone hel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