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建标准单元库的流程如何,能提供教程最好。(见内容)

楼主(2004-11-03):
如何从schematic和GDSII产生cadence、synopsys、magma后端流程所需要的文件,因为硅IP的标准化需要。当然厂家对于nmos和pmos模型和参数是存在的。

网友(2010-09-27):
一般的可以利用hspice文件仿真,然后得到每一个单元的delay,power等一个2D的表格信息,然后编写为synopsys的liberty格式即×.lib文件。
当然,也可以用专门的工具如cadence的signalstorm等等。

网友:
用Signalstorm(或Encounter Library Characterizer)产生.lib和.v .vhd文件,用Abstract产生.le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