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如何利用片上RAM的?

楼主(2004-11-05):
现在的片子上都集成了或多或少的RAM
请问大家都怎么利用这些资源呀?
我曾经用它们实现过FIFO,但还能有什么其它的功用么?
总觉得现在单片上已经可以有那么多逻辑资源了,用都用不完
RAM的存在有点鸡肋的感觉

网友:

我觉得相反,总是片上ram不够用。
等你项目做大了就明白了。如果你不善于利用ram,可能别人用spartan II300E能搞定的东西,你要用VII1000。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fwang在 2004/11/05 10:47pm 第 1 次编辑]

实不相瞒
我确实没有做过很大的工程
而且现在用的片子就是XC2V1000,因为当初想的是一步到位 呵呵
//都让bravelu兄说着了 *^-^*
希望能给讲讲如何使用好这些RAM资源
先谢谢啦

网友:

RAM居然变成鸡肋了,那你需要存储数据时用什么?
FPGA中的Block RAM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不仅容量是有限的,而且Block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RAM可以作为数据缓存,可以删除错误帧,可以做各种队列和存储策略。
RAM可以做地址表实现查询、搜索、匹配、转发策略等功能。
RAM可以对数据进行长时间(几十个上百个cycle)的延时。
RAM可以实现ROM,编解码、加解密要用。
RAM可以隔离时钟域,可以进行数据位宽的转换和速率的匹配。
RAM可以代替寄存器实现大量的计数器。
RAM可以行列转置实现CAM的功能,一个cycle出查询结果。
这些你都没有用到吗?

网友:

呵呵,fwang师弟,估计:
1.FPGA厂商要吐血啦.
2.同时他们也乐死啦.
总的来说他们看见你就死啦,哈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风再起2004/11/05 11:01pm 发表的内容:
RAM居然变成鸡肋了,那你需要存储数据时用什么?
FPGA中的Block RAM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不仅容量是有限的,而且Block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RAM可以作为数据缓存,可以删除错误帧,可以做各种队列和存储策略。
RAM ...

瀑布汗,大牛,你太牛了!
能不能推荐点资料讲如何使用BRAM?

网友:

无它,看FPGA的datasheet,上面说的很清楚。
我只用过Xilinx的VirtexII和Altera的Cyclone、Stratix,Xilinx的BlockRAM只有一种,18Kbits,最深可配置为16K×1bit,最宽可配置为512×36bits,可自由配置为Dual- and Single-Port,两个端口数据位宽可以不一致,这些都是Block RAM的共有的特性,Altera的BlockRAM有三种:M512、M4k、MegaRAM,分别为512bits、4Kbits和512Kbits,这些FPGA的完整的datasheet可以在其公司的网站上直接下载,不过都是英文的,但看懂应该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