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的I/O(LVTTL)引脚通常能达到多高的信号速率?

楼主(2004-11-08):
印象中,TTL电平不适合高速应用,不过FPGA在高速系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一般FPGA都会提供LVTTL电平规范的I/O,那么这类IO引脚通常能达到多高的信号速率?
例如:ALTERA的CYCLONE系列,其LVTTL引脚的I/O能正常工作在150Mbps或200Mbps吗?
谢谢各位!

网友: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一般我100M以上就用lvds之类的了,所以没关心过lvttl的上限,如果手册上没写的话估计要问他们的fae了。

楼主:

谢谢bravelu!
由于前不久听说某个元件的LVTTL接口,据称能承受200Mbps的信号速率,所以我很想知道FPGA的LVTTL是否也可以用于高速系统。

网友:

VirtexII IO在最坏情况下的延时大概4.?ns,建立时间大概>1.8ns,如果考虑布线延时,和时钟的skew,我觉得如果能够达到166M就很不容易了。

网友:

叹息说的这个和io电平标准上限不是一个概念吧?

网友:

电平标准上限是另外一会儿事。但个人的观点是,考虑IO的工作频率,除了电平本身外,限制还来源于IO本身的性能。

网友: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4/11/08 04:09pm 发表的内容:
没注意过这个问题,一般我100M以上就用lvds之类的了,所以没关心过lvttl的上限,如果手册上没写的话估计要问他们的fae了。

这个问题要请教一下了。一般fpga会给出很多电平标准,实际使用时候选用哪个标准呢?我的理解是不是根据外围器件的电平标准要求来选用?

网友:

fpga总是要和其他器件接口的,如果对方已经确定用什么标准,fpga只能跟着变,但如果对方也是fpga或者芯片型号还不定,那也可以由fpga来定,一般高速线肯定要用差分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讨论,一声叹息的计算方法我也去试试,至少可以大致估算一下。不过正如bravelu所说,高速线一般是要用差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