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乘法器

楼主(2004-11-11):
FPGA片内的乘法器进行一次运算要多少时钟?
是不是在一个时钟内完成?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哪一款FPGA?型号?一般高端的FPGA(如Xilinx的VirtexII/pro、Altera的Stratix系列)片内都有很多DSP单元,里面就有乘法器,18×18=36位一个cycle出来绝对没有问题。如果没有DSP单元,综合工具也可以综合出电路,但面积很大,一个cycle也很是问题,需要你做些处理。

楼主:

谢谢指教!

网友:

跟你的时钟速度有密切关系.你自己也可以靠设计流水线的乘法器来提高速度.

网友(2005-01-27):

ASIC片内的乘法器,100M 10x10 a cycle, 16x16 need two cycle. ok

网友:

本人也认为与时钟有密切关系

网友:

可以用其它结构的乘法器,关于这方面的介绍,网上有很多,好的综合工具,会提供可以选择的ip,根据你的综合要求自动选择合适的结构。设计的宗旨,尽量优化结构,少用乘法器,浪费面积而且功耗很大

网友(2006-07-02):
我认为和你的设计有关
同时还要看是什么型号的FPGA
呵呵
班门弄斧了

网友:
我认为和你的设计有关IC/FPGA | 电子电路 | 嵌入式 | 开发设计!pa1^J:enPr6y
同时还要看是什么型号的FPGA
Q+qch~ |Z(~呵呵IC/FPGA | 电子电路 | 嵌入式 | 开发设计N B6j|qcW
班门弄斧了

网友:
有你们说的这么复杂么?

网友(2006-08-07):
门级的算法有吗?

网友(2006-09-20):
回复 网友A:

FPGA实现乘法器啊?我做过ASIC乘法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