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这程序有什么错?

楼主(2004-11-10):
小弟刚刚接触CPLD,不知道为什么,第一个念头就是实现一个抢答器的功能,但是都两天了,还是不得要领,请各位走在前面的前辈拉小弟一把,先谢过了:)
一共8个按键,分别为  keyin0 , keyin1 ,...... keyin7,
还有8个LED,分别对应  ledout0,ledout1,.......ledout7;
我要实现的功能是抢答的功能,哪个键先按下,对应的led点亮,然后再按别的6个键(不包括可keyin0,keyin0用来复位)不起作用,按理说这个很容易实现的,但是就是没搞定,我想一定是在哪个环节上钻了牛角尖。
我的想法是按复位按钮则复位,清零,
否则就开始记录按键的次数,其实每次只有复位之后才能按一次别的按钮,仅仅一次。所以
我每次按键的时候flag+1,然后判断flag的值
但是现象是我每次只有按下复位才能点亮另外的键,并且只有先抬起复位键,另外的键才可以保持,我只想请教我的代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解释解释就可以了
代码如下:盼前辈指点迷津,再次谢过了
module keyin (keyin,ledout);
input[7:0] keyin;
output[7:0] ledout;
reg[7:0] ledout;
reg[7:0] flag;
always @ (keyin)
begin
   if(keyin==8'b1111_1110)   //如果是复位键
     begin
       //flag=0;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写?????
       flag=8'b0000_0000;
       ledout=8'b1111_1111;
     end
   else                      //不是复位键
     begin
       flag=flag+1;
       //if(flag==1)          //不知道能不能这样写?????
       if(flag==8'b0000_0001)//第一次按下
       begin
ledout[7:1]=keyin[7:1];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思路不对
1。引入时钟做成同步电路。
2。设计一个状态转移图。
先做好这两步。如果你愿意,可以做完后贴上来大家帮你看看,编程不在话下。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想知道为什么思路不对?这样为什么行不通?????

楼主:

如果要设计状态转移图的话?是不是应该是7种状态加复位状态?

楼主:

斑竹,帮我看看,对不对啊?如果确定的话我想一概差不多了

网友:

最好把状态之间转化的条件写上(注意防抖动),按你现在这种做法将会有8个状态,你把它写成状态机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斑竹,我明白了,我用Mealy状态机,采用独热码,只要把8种状态表示出来就可以了,是吗?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风再起在 2004/11/10 05:59pm 第 1 次编辑]

这点逻辑不需要用到状态机那么复杂,就是两个状态:复位后没有抢答按键,这时第一个按键为有效;在这之后,后面的按键为无效,复位后重新来过。所以用一个信号来表示这两个状态就可以了,在该信号为0时,锁存按键信号,并开始亮灯,在该信号为1时,不采样按键信号,亮灯不变,复位时,该信号、按键锁存信号、亮灯信号全部清零,重新开始判断。楼主好像没有组合逻辑、时序逻辑的概念。

网友:

楼上的思路比较简单,实现起来比较容易。
另外还要注意一点:这个电路应该无需很高的时钟速度,那么如果真有可能有同时按键的呢?如果用优先级判断就会失去公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过这种概率太小,也许没有实际作用。但如果你不做同时按键的处理,你的电路就可能会出错的。

楼主:

“风在起”说的太对了,和我原来的思路一模一样,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对,今天翻了一下书,感觉用状态图的方法一定可以,因为这个应该是时序电路,我都忘记得差不多了,只是我觉得我个逻辑比较简单,并且我觉得自己开始的思路也对,可能是我说的不太清楚,嘴笨,看了“风再起“的回帖,就像说到心坎上了,呵呵,我就是这个意思,那麻烦你帮我看看那样能不能实现的,我的实现方法上有什么致命错误,我得补习补习了,非常感谢了

网友:

实际上我开始就明白状态不用8个那么多,但我觉得楼主应该是个初学者,重要的是流程和思考习惯,我想这个题目本身的意图也只是练习吧,所以我不想提示,让他自己试试。没想到给各位高手三下两下说破了:)

网友:

下面是我按你的要求和思路写的代码,我上面的说的“该信号”就是下面的ledout[0],全局复位后为无效,按“开始抢答”按键(就是keyin[0])后有效,在有人抢答后又无效,在ledout[0]信号有效时,采样“抢答按键”信号(keyin[7:1]),这里加入了优先级的处理,keyin[1]优先级最高,keyin[7]最低,可以用if else重叠,也可以写成casex语句。
我认为,如果还要改进,可以从这几方面下手:1、对抢答按键信号是否加入消抖处理;2、抢答就绪后加入看门狗逻辑,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无人抢答,则此次抢答作废,待下一次“开始抢答”按键复位后重新来过。
module  KEYIN(rst, clk, keyin, ledout);
input              rst;     //全局异步复位信号,高电平有效
input              clk;
input       [7:0]  keyin;   //keyin[0]用来复位,其余7个为抢答按键
output  reg [7:0]  ledout;  //ledout[0]亮表示抢答就绪,其余7个分别对应7个抢答按键
always@(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ledout <= 8'b0;
    else begin
        if(keyin[0]) begin
            ledout[0] <= 1'b1;
            ledout[7:1] <= 7'b0;
        end
        else begin
            if(|keyin[7:1])
                ledout[0] <= 1'b0;
            if(ledout[0]) begin
                if(keyin[1])        ledout[7:1] <= 7'b000_0001;
                else if(keyin[2])   ledout[7:1] <= 7'b000_0010;
                else if(keyin[3])   ledout[7:1] <= 7'b000_0100;
                else if(keyin[4])   ledout[7:1] <= 7'b000_1000;
                else if(keyin[5])   ledout[7:1] <= 7'b001_0000;
                else if(keyin[6])   ledout[7:1] <= 7'b010_0000;
                else if(keyin[7])   ledout[7:1] <= 7'b100_0000;
                else                ledout[7:1] <= 7'b0;
            end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俺要求坐2号位,因为俺的优先级最高,呵呵,你们抢不过俺的哦。
提个问题:怎样解决公平性?通过讨论这个问题可以加深你的电路理解。

网友:

parallel_case

网友:

case的目的只是为解决优先级电路的延迟过大问题;对于本问题会出现电路功能出错.
继续讨论...

网友:

越讨论越复杂有趣了,if ,else if, else对应的是带优先级的多路器,用并行case语句不错。但老扁提的很对,如何应对小概率的在同一时钟周期内同时按键问题?提高主频可以降低这个概率,但是不能根本解决。要公平只能靠上帝掷色子了,加个真随机源输入。不过你还得分别处理同时2~7个键按下的情形。

网友:

我是说用 directive:  // synopsys parallel_case
它综合出来的电路是没有优先级的!!就是说一个周期内两个同时有效就两个灯都亮。这样应该是绝对公平的。

网友:

brave确实是解决了公平性问题,但却不满足抢答器的要求:就是只能有一个亮;所以我才说功能会出错;因为同时多个亮的话主持人会傻掉的,哈哈.
确实如iamchine所言,增加时间分辨率是一个解决的途径.但最终要解决公平性的话,可能真的得掷色子.加个掷色子电路吧,呵呵,越来越复杂.
所以俺的本意是通过讨论这个问题,让初学者深刻理解电路的实现原理

网友:

非也非也,竞赛项目的公平,不能引入运气因素,比如两个运动员并列第一或者打平,在奖杯只有一个的情况下总不能猜硬币决定归属吧?如果所有指标都考察完了,就加赛,比如足球什么的。所以俺觉得抢答器的任务就是作为底层计量工具,如实反映按键情况就行了,公平性由上层协议保证,重新按一次好了。

以上纯属发贴赚钱,大家表骂俺^_^

楼主:

没想到我的这样一个小问题居然引出来这么多知识,真是长见识啊,感谢前辈的指点,至少我发现了很多原来没有注意的问题。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