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era FPGA的LVDS接口怎样用

楼主(2004-11-11):
哪位做过Altera FPGA的LVDS接口

网友(2006-08-02):
FPGA的外面需要LVDS发送、接收器电路才成。

网友:
check FPGA databook. It has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网友:
哪位给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2008-05-22):
最近也刚摸索着弄这个 来个抛砖引玉
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ALTLVDS 发送器选 transmitter 接收选 receiver
发送器设一下发送数据速率,然后选一下发送时钟,那个下拉列表里的时钟都可以选,根据需要来定吧,
设一下相位什么的,串行/解串因子,通道个数;如果选外部PLL的话,要另外用ALTPLL生成个PLL,设成LVDS模式,把它的sclkout根enable信号接过来;输出的tx_outclock是数据随路时钟,可以选一下除法因子,把频率将下来,
这些因子还有通道个数根据接收端的要求来定一下感觉就可以了
输出的引脚电平设成LVDS模式,要接到特定的LVDS引脚上(DIFFIO Txp)

比如10位并行数据tx_in[9:0],串行因子为5,通道数2,将输出两路串行数据tx_out[1],tx_out[0],1上是tx_in[9:5]的,0上是tx_in[4:0]的串化数据,高位在前传输

LVDS接收还不怎么会,主要是那个DPA,解串出来的数据有发生错位什么的
另外还有些问题不怎么清楚
发送时,输入时钟脚是接到哪里(接FPLL输入脚吗?);
用外部PLL的时候,PLL的输出时钟能否做为随路时钟,接到什么脚上(用的器件好像没给FPLL配输出脚,EPLL有)?

大家交流下经验
有哪位高人指点下更好

网友:
用receiver & transmitter 是在外面加,不过刚才楼上说的还不是太明白

网友(2010-08-31):
有些FPGA支持LVDS接口,所以不需要receiver & transmitter

网友(2010-10-13):
最近也在学习 ,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2012-05-12):
请问nobody0001同学:另外用ALTPLL生成个PLL,设成LVDS模式,木有看到这个模式呀。。

网友(2014-02-28):
LVDS的驱动器在仿真的时候怎么等效负载和传输线?

网友:
如果速度很高的话还是需要硬核支持

网友(2017-08-25):
希望谁知道一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