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FPGA时遇到了两个问题

楼主(2004-11-12):
请教各位高手两个问题:
1。我用xilinx对Verilog代码进行综合以及布局布线。但在综合时,综合报告里显示:
WARNING:Xst:1291 - FF/Latch <INT_ie_6> is unconnected in block <all>.那么我是不是要手动连接?
2。我在程序中例化了一个RAM,是双口的,一个口只读,另一个口只写,他们共用一个时钟。但在布局布线后用modelsim进行后仿真时,显示了时序错误信息:
  # Timing Violation Error : Setup time 0.000 ns violated on X_RAMB16_S1_S1 instance tb_all.all.\RAM_BIT_RAM_BIT/B5 .display_zero on CLKA port at
simulation time 6212.258 ns  with respect to CLKB port at simulation time 6212.258 ns.  Expected setup time is 0.255 ns
可是我不使用这个例化的RAM,而是自己编写一个RAM,则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仿真结果正确。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1。这个warning可能没有关系,要根据你的代码判断。
2。你是做后仿真遇到这个问题么?是不是因为同时读写了同一个地址?

楼主:

请教斑竹,1。为什么这个警告可能没问题?2。是的,是做后仿真遇到这个问题,同时读写同一个地址。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