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rc的rtl代码问题

楼主(2004-11-15):
小弟在网上下载了crc的rtl代码,然而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和c语言代码或行为级代码相差太大
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

那些代码都是程序或脚本自动生成的,没有可读性、可维护性,也没有修改、升级的可能,目的就是让你看不懂,还是自己好好理解串行CRC的电路吧,然后并行就好理解了。

楼主:

多谢了
实在是看不懂
还以为有什么奥妙

网友(2005-01-23):

老2说的好

网友(2005-02-23):

谁有,或者哪里可以找到这篇文章?
A Symbol Based Algorithm for Implementation of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CRC)?
我没办法从IEEE上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