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有人遇到过用比较器构成的RC振荡器吗?

楼主(2004-11-15):
我最近设计的一个LCD驱动电路,里面的振荡电路是用比较器构成的RC振荡器,在5V情况下,比较电压为2V和4V,我想问的是:比较电压为何不用0和5V呢?这样的设计对电路性能上有什么好处?
我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只能帮你顶了

网友:

建议你参考一下555定时器的资料,分析LCD驱动方面的资料

网友:

下面引用由srh7192004/11/15 10:29pm 发表的内容:
我最近设计的一个LCD驱动电路,里面的振荡电路是用比较器构成的RC振荡器,在5V情况下,比较电压为2V和4V,我想问的是:比较电压为何不用0和5V呢?这样的设计对电路性能上有什么好处?
我先谢谢各位了!!!!

你可以看一下比较器输出
看看是否能到5v和0v

网友(2004-12-16):

应该是提高电路的噪声容限吧

网友(2010-12-02):
555振荡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