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ilinx的FPGA的GCK输入的不是方波20MHZ行吗?

楼主(2004-11-17):
小弟我刚做了块板。
但用Impact连接的时候不能自动识别为xc2s200,只显示,“在边界扫描链上有个设备”这样的信息。用同样的下载线可以正确识别出xc9572.
请问,如果要正确识别出来设备,哪几个PIN接好就可以了,如果FPGA的时钟我直接接的是一个3.3vSMD 有源晶振的,是否有问题?

楼主:

up一下。

楼主:

在调试一块xc2s200 Spartan-II开发板。
目前的情况是,用impact连不起来,只说有个unknown设备在边界扫描链。
不对的现象有:
我查datasheet里的加电流程.里面说最后Done脚会变高,但我这里始终是低的。
对的现象有:
1)但我把config mode改成从prom加载,cclk脚有电压变化从3.3v->1.4v,这里有反应
2)我把init脚始终置低,再加电,init脚就会始终处于低的状态,而我在电路中是把它接3.3k拉到3.3v的。这说明芯片进入了初始化流程。
根据以上现象,我下面该怎么办,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