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yclone中用quartus的模块做了个FIFO,感觉时序老有问题

楼主(2004-11-25):
我想在fpga中做一个fifo 用来两个cpu间 传送数据,fifo的wdreq,rdreq,应该分别连在cpu的写信号和读信号上吗?clock 连什莫地方呢?clock用fpga内部产生行吗?
会不会产生亚稳态阿
谢谢大家!

网友:

是同步还是异步fifo
clock pin有几个

楼主:

是异步,有一个读clk,一个写clk,两个cpu主频一个是50mhz一个是80MHZ,想用fifo完成数据传输,clk是由各自的cpu提供呢还是由fpga自己产生呢?fifo的读写信号是应该分别连到对应cpu的读写引脚吗?

网友:

老大,你的CYCLONE器件可以跑到80M吗?

网友:

请问楼主:我也在用cyclone系列的器件做设计,我用通过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建立了两个fifo,用元件例化进行调用,但是在用quartus做综合后,会提示memory的占用为0,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也觉得是速度太快的问题

网友:

查查FIFO的数据口和控制口,肯定有一些信号未使用,
QII认为你并没有实际使用FIFO,给综合掉了.

楼主:

cyclone跑到80M该没有问题阿,我想问一下读写时钟是由各自的cpu产生呢还是由fpga产生?若由FPGA产生的话,由于FPGA与CPU用的不是一个晶振,应该会出现亚稳态现象吧,大家的读写时钟都是怎模产上的阿?

网友:

用哪个时钟主要还是要取决于你自己的设计要求,至于跨时钟域,这本来就是异步fifo的主要用途之一,你只要注意尽量不要让fifo空或满就行了。

网友:

bravelu  :
用哪个时钟主要还是要取决于你自己的设计要求,至于跨时钟域,这本来就是异步fifo的主要用途之一,你只要注意尽量不要让fifo空或满就行了。

我想问一下:DCFIFO的写入时钟和读取时钟是由FPGA产生呢?
还是由CPU来产生?不知道这两者有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fpga内部产生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按这个设计要求,应该把两侧cpu时钟直接用于fifo就行,引入其他时钟反而需要另外处理时钟域隔离。

楼主:

fpga内部产生应该是由fpga的晶振(此晶振与fifo两侧的cpu的晶振无关)经pll后出来的时钟,如果cpu没有时钟输出引脚怎模办啊,我感觉还是用fpga产生的时钟来控制fifo的读写时钟通用些,不过不知道有没有大虾这样做过,不知能不能通?

网友:

实际上这和哪个器件做master很有关系,还是取决于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2006-12-29):
感觉LZ什么都不懂

网友(2007-05-20):
没人做过同步FIFO吗?

没人做过同步FIFO吗?

网友:
异步FIFO的双时钟是FPGA中产生的.
代码中只要是在test_bench中生成rdclk和wrclk即可

网友:
fifo似乎应该是一个不包括时钟源的器件,不然cpu在读写fifo的时候怎么保证数据和时钟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