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看看:Quartus II编译时在Filter这一步的时候发生的错误

楼主(2004-11-26):
我的程序在编译时能通过Analys&Synthesis,在Filter这一步时出现了很多错误,例如:
Error: Can't route source node adrlatch:a3|adr[5] of type max_mcell to destination node adrlatch:a3|adr[5]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adrlatch:a3|adr[1]~2479 of type max_mcell
Error: Can't place node adrlatch:a3|adr~2604 of type max_mcell
请问大侠这是什么原因阿,现在案子紧,请帮忙看看,多谢了!

网友:

重新编译一下试试,好像资源不够

网友(2011-01-14):
你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该怎么样解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this is a bug for older Quartus version...
    please change to newer version, such as, 8.0 or latter...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资源不够,无法布局布线了;另外遇到的一个场景是MUX做的太大了(选择数据位数太宽,路数太多),工具对编译结果无法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