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memh如何使用

楼主(2004-11-26):
文件名应该如何加入才能让readmemh找到要读入的文件
是否需要写出文件目录
为什么我用这个系统函数找不到要读的文件呢?

网友(2012-04-12):
如果你是在NC中的话,需要读入的file应该放在你的操作目录中,而不是和源代码放在一起。
至于不是在NC中,怎么读入文件,文件是不是和源代码放在一起,现在还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