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DC库为什么没有被加进去?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4-11-26):
我想用.synopsys_dc.setup文件来加载库,我写了一个.synopsys_dc.setup文件,并把它放到了启动DC的目录下面,下面是它的内容:
set search_path [list . /usr/synopsys/libraries/syn]
set target_library [list slow.db]
set link_library [list {*} slow.db]
set symbol_library [list umc18.sdb]
set verilogout_no_tri true
set designer ""
set company ""
这里边slow.db和umc18.sdb都是要加的库,而且slow.db和umc18.sdb都已经复制到/usr/synopsys/libraries/syn下面了,可是启动DC后,用list_libs命令检查,提示仍然没有库被加载!这是怎么回事呢?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你可以先analyse一个设计,然后就可以list你的库文件了

网友:

哈哈,你的search_path必须包括你的target library, link library,DC DesignWare库和symbol library库路径才行,不然DC上那找你的target library等库?

网友:

这样设置试试:
set link_library  "* standard.sldb"  //通常必须设置standard库的
set target_library ""
set symbol_library ""
set search_path "$search_path  /usr/synopsys/libraries/syn"
set target_library "$target_library slow.db"
set link_library   "$link_library slow.db"
set symbol_library  "$symbol_library  umc18.sdb"
应该能够加载你所需要的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