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以及prom的下载配置的问题

楼主(2004-12-09):
首先说一下需求。fpga板需要两种下载方式,一种直接从pc下载到fpga内配置fpga,这样的话在调试的时候可以在线调试。一种是从pc把下载文件放到prom,这样调试好之后的下载文件在prom中,设置好配置模式,上电后就可以自动从prom中进行配置运行了。
用的是xilinx公司的spartan3的一款fpga。prom打算用xilinx platform flash prom xcf16p。看了fpga芯片的文档和prom的文档,但是还有些问题不明白,也不知道看什么文档了。故这里求教一下。
1 如果用pc直接配置fpga,也就是不经过prom,可不可行?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显然fpga应该用slave serial模式(当然slave selectMAP可能也可以考虑),问题在于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ISE中的impact在配置的时候应该选用何种方式(估计应该就是选择slave serial)?另外一个更难搞明白的问题是如果用这种方式,下载线该如何做?从pc的并口出来然后做一个转接电路?
2 Prom如何写进去?在impact中看到有生成prom文件的选项,可以生成prom文件。我要问的问题是,这个prom文件在pc的软件上是如何下载到prom的,硬件的电缆应该怎么做?
3 注意到可以采用jtag的下载方式,用tdi->tio连接的方式,将pc,fpga,prom连成一个jtag链。我的理解是这种方式应该是可以将数据直接下载到fpga配置,下载(配置完)fpga后继续将数据写到prom中,这样掉电之后重新上电只要将配置模式改一下,改成master serial,就可以直接启动了。这种方式应该是不错的,可以满足我们的两种配置方式的需求。但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样做应该是我们目前最好的方案。这样做的话问题是软件方面impact中应该选用boundary scan模式吧?硬件方面pc和fpga板子上的jtag线之间如何连接?是不是做一个并口转jtag口的模块?这种并口转jtag口的肯定要符合impact的要求的,那么这种电缆作起来是不是有规定的?有没有相关的参考文档或者参考设计。
急!先谢过!

网友:

你考虑的应该都对头!FPGA和PROM都有自己的JTAG。可以从pc直接下载,也可先配置PROM,然后PROM配置FPGA。
下载线就是JTAG下载电缆,你可以去买,也可以自己做,买的话大约100多吧。自己做我不知道好不好用,我做过但不好用,也没深究哪里出了问题!电缆的参考文献很多地方都有,你自己找找吧!

网友(2006-12-15):
加精:JTAG模式和主串模式在时序上会有不同吗?

在这个论坛上看到很多PROM不能加载到FPGA的问题,但我碰到的问题则更加奇怪。我有两个代码:
1、第一个代码无论用JTAG模式还是主串模式,FPGA都能正常工作
2、第二个代码在第一个代码的基础上加了一个DCM模块,问题则出来了。用JTAG直接下载到FPGA,FPGA能正常工作。然后生成.mcs文件,下载到PROM,PROM下载成功。然后断电,切换到主串模式,再上电,FPGA有工作的迹象,但工作不正常。

如果主串模式有问题,则1不会很好的工作,但我试了很多次,都是成功的,这说明硬件的下载配置链路不会有问题。
按理说,主串模式只是将PROM的数据读到FPGA里进行配置,与通过JTAG直接下载到FPGA里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不知道这么理解是否是对的),也就是说功能时序都应该一样。问题究竟在哪儿呢?

我用的FPGA芯片是xilinx xc3s4000,prom是xcf16p.

网友(2011-03-07):
看看是不是复用脚没处理好!!!

网友(2012-07-26):
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希望能有大神知道

网友:
看看是不生成bit文件时有一个配置选项:configuration rate 有关

网友(2014-01-21):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那您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2022-03-02):
thanks alot.
very helpf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