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各位前辈请指点迷津!!!!!

楼主(2004-12-13):
各路英雄,小弟我最近有任务,百思不得其解:
背景:黑色背景上有几个亮点,经过摄象头输出标准视频信号,经过SAA7111数字化后,提供8位灰度信号(对Y取样),行场同步(vs,hs) 奇偶场(oe)
   任务:检测出这几个亮点,给出几个点的坐标(基于屏幕)(也可直接给出基于576*768分辨率的位置)
  我的任务:用VERILOG HDL,在FPGA中实现上述功能,外有4Mram可用
FPGA(EP1C(CYCLONE)内嵌80K RAM,
FPGA信号来源: SAA7111的 信号输入到FPGA中
   想了段时间,编了写程序,郁闷了,基础太差
还望各路英雄不吝赐教!给出框架也好,代码就不胜感激了!
最后再次感谢!

网友:

在从SAA7111输出的数据流中,检测亮度最大的点
同时,分别对输出的行场同步信号进行计数,
当出现亮度最大的点时,记下计数值

楼主:

楼上大哥!我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我得把它存到片内的RAM或外面!
我知道怎么用片内的RAM (用的是双口异步的),但是读写时钟和地址怎么弄
请指点!  而且假如一行或一列上同时出现两个点!怎么判别啊~
能不能再给我详细的讲一下
以前看你留过不少言,佩服!
我的邮箱  :  soloyears@163.com
                      @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