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使用xilinx的ISE进行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4-12-17):
由于要对xilinx的FPGA进行测试,需要将芯片内的所有开关矩阵以及单长线等互连资源连接到一起,具体结构如下图所示。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让P&R工具按照这样的要求进行自动布局布线?用手工布线确实不太现实:(
我试了加约束或者硬宏的方法好像都不行,哪位大侠能够详细的指点指点?!
多谢!

网友:

XILINX有个工具 叫 JBIT。 大概可以。

网友:

XILINX 网站没这个玩艺啦,给个文档你看看。

楼主:

我也试着用过JBit和XDL,但是JBit并不支持我现在用的器件,XDL犹太难用了!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多谢!!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直接問XILINX吧

网友(2008-06-27):
不知道Jbit到底行不行

网友(2011-03-17):
正在查这个问题呢

网友(2011-09-08):
我也在找这个工具,楼主能否提供一份,谢谢

网友:
顶一下 Jbit 好像不支持 vertex4和5系列

网友(2011-12-07):
正遇到这个问题,学习中!

网友(2016-01-06):
太需要xdl相关学习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