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axPlusII的!大虾们进来看看!

楼主(2004-12-22):
就是写好一个文本程序
我的程序是:交通控制器
我想把这个文本程序已电路图的方式显示出来!
该怎么做!
我的意思就是怎么在MaxPlusII中转换成图形呢!
谢谢了!

网友:

这个嘛
不知道

楼主:

我上次听人说是
做好的电路图会自动转换成代码程序!~
但是已经写好的代码程序如何转换成电路图啊!
希望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

好像maxplus没有这个功能,这个应该属于综合(synthesize)的范畴吧,如果概念有问题还请各位老大指教。一般的综合工具有Synplify 可以完成你说的八代码转换成电路图。好像Quartus II 具有这个功能,不妨试试!

网友:

MaxPlusII中不能看RTL原理图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我去下
Quartus II
试试!